跪求!联想L193 wide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0-10-07):
今接到联想L193 wide一台,客户拿来时是通电显示器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开后发现12V、5V偏低(9.3V、3.2V),更换EA1530A后正常,开机出现Lenovo logo,以为就此结束。可是装好后,插上信号线发现屏幕无显示,直接进“省电模式”,换信号线也没用,对驱动板芯片加焊依然无果。论坛的师傅们给指点指点,该从哪下手呀。

网友:
介意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重刷数据试试吧,,,,,

网友:
直接进“省电模式,但主机设为些显示模式,仍黑屏,是MCU故障,你可以看看MCU的供电是否正常和旁边的电容,换了。。
如果不行,有通用板点屏。。点亮的屏好的,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