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不认光驱

楼主(2010-10-07):
一台富士通笔记本,光驱老化,要换个康宝光驱。这台笔记本很老,光驱是通过一个光驱套连接主板上面的,光驱套上面有和主板连接的接口。现在情况是:接上新光驱,硬盘在BIOS中找不到了,当然就不能进系统了,也认不到光驱,拆下不装光驱。硬盘正常,能进系统。换上老光驱,硬盘和光驱都正常。而且在我装上新光驱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我在BIOS中看到了硬盘和光驱,但是没能进系统。进系统的时候重启了,后来又重新安装了多次,没有在BIOS发现过硬盘和光驱都正常了。有时有硬盘,有时有光驱。请教这是为什么,光驱套上的接口应该是好的,因为装老光驱是好的,硬盘也应该是好的,因为一直在用。那为什么不认光驱呢?难道光驱和硬盘也会不兼容吗?哪位高手知道呀?告诉小弟我。谢谢

网友:
老本不兼容你的康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是为什么有一次是好的呢?

网友:
不兼容有时也是认到的

网友:
很老的本硬盘是 Master(主盘),光驱是Slave(从盘),bios里会很明确写的,只是你没发现

网友:
有的机器是会挑光驱的 楼主可以多换几个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没发现,没有跳线的针呀?如何设置,请教下。

网友:
在cd 底面后部份,一般有四个 on-off pin (可能不是) ,也见过有的故意用银色贴纸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