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I65GV无短路 开机风扇转2秒就停

楼主(2010-10-07):
一块华擎P4I865GV 主板,触发后,风扇转2秒就停了,反复触发都一样,测量CPU供电无短路,各路电压也无短路,短接绿线和地,风扇常转,诊断卡不跑码,也无代码。北桥供电1.5V,CPU无供电,查不到原因,请指导。

网友:
是不是机箱复位键有问题。

网友:
用裸板测试的

网友:
版主 是开机风扇转2秒就停  还是可以触发不跑马哦

网友:
把主板拿出来测试啊。有机箱的话,可能碰到下面的铁皮了!

网友:
coms.的跳线看下。。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现象

网友:
开机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或有供电不下常。不认内存。都有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触发,不跑码,风扇转2秒就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