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PU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这有一块不用的V星阿修罗RX550的128M显卡,,,放了很久没有用过。。偶然故障是时亮时不亮,。测27.000晶振有时有电压输入,有时没有。。不稳定,,这里主要是问一下大家,,GPU加焊方面,,用风枪和BGA焊油加焊时。。一开始风枪的温度控制在多少为宜???请大家给点建议和方案出来讨论一下吧。。。

网友:
我一般用风枪加热BGA温度调到280左右

网友:
BGA油买多少钱的???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用什么风枪了
不同的风枪温度和风速都不一样  不能一概而论
我们都是先用几个不同型号报废的显卡先试试
做好记录  大概什么温度多长时间芯片开始熔锡
然后自己心里有底  多做几个就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ATTON--850B的,,,一开始把风速调到3'温度调到200度..合适吗.希望这里你能给我点建议...等我以后做的差不多熟练了,,,还想多和你交流一些单机片制作的知识,,

网友:
没有肯定的。。我一般看到实际温度到了230就停了

网友:
说老实话 我一般是380度开吹 焊油先边上涂点~然后不用风嘴 距离2CM开吹. 事前预热一两分钟 第一次就成功 修5块成功4块 还有一块就不是GPU虚焊 我还死里加 结果搞得短路了

网友:
先收些坏的自己试。 有了手感就好了。

还有手不要紧张就可以了。

网友:
看书上说 BGA在360°左右应该好一点吧

网友:
这种显卡不用加焊,加热除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