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是哪的问题,一老显示器用一下子开始闪屏

楼主(2010-10-07):
一老显示器开机正常,用上半个小时后开始出现问题,屏开始闪,灯管亮,屏一下无信号一下又有。把屏线拔了,量电压也是一下无一下正常,灯管,高压正常,大家看下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还是要查一下供电电压,,

网友:
如果是大肚子的话那就扔了吧,

网友:
检查一下驱动板和电源板看

网友:
LZ:说说我的思路。
1、断开电源的所有负载(AD板和高压板),首先看看电源本身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问题肯定在负载部分,否则电源本身有故障。
2、然后先接高压板,或AD板,接上谁电源出现异常,问题就在它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太精确了· ··就按照这个思路··

网友:
看一下 是不是电杆虚焊。老显示器日子久了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启动电压不稳  温度一上去了就出问题

网友:
是不是里面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