橙色3.3V和5V短路,拆了IO不短,换一个IO上次还是短

楼主(2010-10-07):
橙色3.3V和5V短路,拆了IO不短,重新换了2个IO上次还是短,请教下思路。补充:换上IO时拆掉接5V的4个0欧电阻一样短。

网友:
南桥短路了。。。

网友:
看下你的USB短了没有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认主板上的IO是不是被换错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主板是被修过的,IO原来用的是83627EHG 。量焊盘72脚接PS_ON#,ATX绿线。IO应该是对的。

网友:
拆掉IO。3。3V跟5V都不短还是其中一个不短。?排除是IO问题,在把网卡IC。防伪IC都拆了。,最后才确定是南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焊盘72脚接PS_ON#,ATX绿线。IO应该是对的
83627的IO72脚都接绿线,不同版本不能代换,不能应该是对的,要确认是对的才行

网友:
先确认下IO吧,再查网卡  南桥!

网友:
引脚和南桥之间,检测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