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机子掉电问题

楼主(2010-10-07):
今天我接到台SONY 老机子,CPU为奔腾900的,显存32M。开机十分钟不到就马上掉电。再开机就开不了了。把机子拆开,再把充电板插拔一次又可以开机了。但一会又掉电了,再开又开不了。找不出原因,郁闷中。。。I 是新手,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高手们发发慈悲帮一下小弟吧!

网友:
索尼机好像很难修,前段时间看我师傅修索尼机头发都修乱了

网友:
看电源头发热不? 发热的话就是电源头虚焊

网友(点评):
你灌水灌的太专业了,电源头发热?哥们你太高了!

网友:
搞到没头绪了,现在只能放一边晾着,等待技术的突破!!!

网友(2010-11-14):
   今天也接了一台sony的机子,也是开机过一会儿掉电,但还可以再开起来

网友:
sony的机子,PCB板断线比较多

网友:
SONY VGN-CR392 经常掉电,求经验

网友:
我一台索尼的本子返修两次了,烦死啦,仔细查过,没有发现异常,绝对不是散热!

网友:
查下给CPU滤波的电容,一般在1000uf以下会引起掉电故障,前几天接了台HP的机子发现CPU只有一个滤波电容后感觉别扭,就去查了下资料,干掉换了四个小的 故障解决 OK收钱

网友:
查散热,过热保护

网友(2012-04-01):
cpu供电上下管全换掉

网友:
散热可能性最大,拆机的过程就是散热的过和所以能再开机。

网友:
哎,我也烦SONY,太费事了,图纸也不多。
被这“掉电”掉的心烦,没头绪

网友(2014-11-05):
VGN-CR392  我这里也有台  不定时掉电

网友:
SONY的保护电路较完善,你这应是保护关机了。过热,过流都有可能。

网友(2014-12-14):
好像都没有说到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