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问题!~开机无显示,风扇转速度变慢,主板红绿灯都亮~是否保护了?

楼主(2010-10-07):
电脑AMD5000+ 耕升小乔8800GS 升技kn52s是主板 2X1G金泰克800内存 希捷250G硬盘~
航嘉冷静王 220W电源
3年的电脑,之前有过蓝屏,经常死机,装过系统后正常了一段时间,过后烧了条内存,不知什么原因。然后一根内存用了几天,软后频繁出现死机或直接无显示情况,大概半个小时一次,最后重装系统后有用了半天又出现直接无限问题,昨天彻底无法开机,开机后不能进入系统,屏幕无显示,CPU风扇速度变慢,主板上红灯和绿灯都亮,内存插上后发出一声长鸣,无法判断内存是否有问题,仔细清理了显卡内存主板,均没有烧毁痕迹。

今天拆下主板,内存,显卡,硬盘去维修那检测,能点亮,一切OK,进系统也没问题了,初步怀疑是电源问题,回来安装果然,用另一台老机子的电源,屏幕有显示,不过估计硬盘问题(用的老机子的硬盘,因为老电源没有我硬盘的电源接口)进入后蓝屏。

现在问题是,我用航嘉电源主板上红绿灯都亮了,CPU风扇也转,(刚按下开机键CPU风扇转速正常,然后变慢,应该是不能进入系统的原因)电源打开看没有烧毁的痕迹,风扇也正常,为什么就不能进入系统呢?这种问题是电源哪方面坏了?还是电源线有断的地方?什么情况会造成电源这种问题?跟内存条烧毁有什么关系么?我确定内存条不是因为插反烧掉的(表面无痕迹,芯片烧了),是之前我在正常使用,然后死机几次后,拔掉一根内存后才正常进入系统,是使用中烧的,这种情况跟电源有关系么?

写了一堆,求高手们给分析分析呢~~!!~谢谢了啊~

网友:
也许电源内部的电容不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能给详细解释下么?电源到底坏了还是保护了?纠结啊,差主板上,显卡风扇和主板风扇一直在转,就是不能进系统,也没显示,(有一声长鸣报警,一直以为内存为您提呢———)CPU风扇转的慢应该是没进系统的原因,重要的是想知道是什么造成的,不正常关机,还是电压不稳,好以后避免

网友:
  问题复杂而曲折。你怀疑谁就换谁,换下来的在换别的机子上用,加以考证,问题是要慢慢找的。。替换法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谢谢啊,现在基本确定是电源问题了,只是不知道什么问题,打开看也没有明显的烧毁痕迹,一会把电源装另一台老电脑上试试

网友:
找个正常的电源替换试一下就知道原来的电源是好是坏,电源仅凭看一般是看不出故障点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