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2跑E0

楼主(2010-10-08):
G31T-M2跑E0,BIOS刷过,IO换过,不插内存,上电直接D0,内存报警。有什么解决方案呀

网友:
档DO
量内存的VDDA1.8V,VTT0.9V,CLK6条,系统管理总线119脚,,120脚,3.3V和,SPD供电,238脚电压3.3V,。清除CMOS
量北桥的供电,北桥坏。
如果上内存,跑EO话,内存工作条件满足后,BIOS也刷了,就测AD线,判断北桥,,不然拆外设,网卡,COM芯片,1394芯片,换SB。。。维修好的话,,告诉我一下。那里问题?如果以上条件正常,,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直接挡D0,又刷过BIOS,这个大多数是CPU座和北桥的问题,如果有条件就先做下U座。

网友:
G31的板,也要压一下南桥试试。

网友:
有的时候不用检测卡反而能点亮!

网友:
南桥外围供电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双核的U与667以上的内存,如果还是一样的话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谢谢各位了,这是要上酷睿核心的CPU,换上就好不

网友:
桥       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