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掉电问题

楼主(2010-10-08):
今天修一台dell d630的机器 触发掉电 电流可以跳到   0.72  我测了个大电感 触发的在将要掉电的瞬间都是有电压的和图纸对照都是对了  所有经mos管转换的电压也都是有的  时钟没查  怀疑是不是时钟呢  又修过的没  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
看看有短路没有,掉电后保护了吗?确认CPU供电,显卡供电出来完了?他们好像都是用的同一型号的IC

网友(点评):
谢谢 捧场 呵呵 应该不是起保护吧 cpu供电0.86 呵呵 是集显的 是的同一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