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20 系统内提示正在充电,无充电电流,电池实际没有充进电,电池放电正常

楼主(2010-10-08):
ACER 3620 系统内提示正在充电,无充电电流,电池实际没有充进电,电池放电正常
电池插上主板进入系统后检测了 6,7#BT+为 11.06V左右  ,此电压也低了电池本身的门限电压 11.1V,  低了几0.几V就一定坏了吗
5# BATIN# 充电过程中是低电平   好像就是温控信号THM此信号进 EC的,受EC控制的
4# BAT SDA  3.22V      是不是低了些,最大不超过3.3V吧
3# BAT SCL   3.22V     同上

上面的D8 D7,应该为一个双向宽幅电路吗,本人理解有误希望论坛的大哥们指导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网友:
系统已经检测到电池没有电,ec应该发出了充电指令了,查充电IC的SD信号脚,
充电mos-电感-电池有无断路。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有没有输出啊??

网友:
已经修复,BT+的精密电阻没有焊好导致不能冲电的,

网友:
B+的精密电阻 是电流检测用的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