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主板D865P上电保护

楼主(2010-10-08):
intel原装主板D865P上电保护,测试ATX各路供电没发现短路,CPU的12V供电也没短路,VCORE也没有短路。现在是上CPU接通220V自动上电,然后保护了。此时绿色线电压为0。PWM主 IC为ADP3168 更换了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那是不是cpu的    管子烧了啊 ?     你量一量   cpu供电电感对地多少欧   ,   还是电源座子对地了     ,      电源保护肯定是有地方短路引起的

网友:
     你换的跟原来的型号一样?????

网友:
查一下开机电路,有可能是IO坏了。

网友:
刚楼上的 PWM是原型号换的全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的12V供电也没短路,VCORE也没有短路。
测一下12V与VCORE有没有串路
还有就是确认你的IC没有焊坏,因为这个芯片焊接的时候容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