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F 非常罕见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今天接一华硕W5F机器,用户报修称,每天可以正常开机一次,开机后一切使用正常。但是只要一关机或重启,机器就加电没有显示也不报警了,电流就变成0.59A,只有等上好几个小时后才可以再开机。后来在检测过程中发现只要插上诊断卡MINI的那种,就可以开机,进系统后也可以正常使用。拔下诊断卡换上无线网卡就又点不亮换成诊断卡后又正常。如果不插无线网卡还是不亮!!!这种问题以前真没遇见过,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师傅们能给点指教,不胜感激!!!!谢谢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没有遇到过,希望有高手给指点指点,给个思路,以后小弟我遇到这种问题也就不走弯路了

网友:
查查PCI电路。

网友:
明显是PCI电路问题呀。PCI供电不足,小电流时可以(诊断卡),大电流时不行(无线网卡)。

网友:
拆掉无线网卡不上,正常吗

网友:
这是个奇怪的问题啊!!!学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无线网卡还是不亮啊!!不插无线网卡就不存在电流供电不足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插无线网卡也不亮!!!!

网友:
都有点无从下手了!!!

网友:
没遇见过    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楼主解决的话公布一下结果     让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
以前买了块主板就是这样的故障 康柏N610C的,后来给他返回去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