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l问题

楼主(2010-10-08):
师傅们  帮帮忙啊  我的戴尔D520做了系统网卡可以用  我给卸载了怎么网卡驱动装不了了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能看见网卡驱动没装不?看不了的话 先检测硬件改动 找出了网卡就去官方网站下个驱动。在不行 你就装系统吧

网友:
之前做的新系统能检测到  也能上网  因为是客户反映的问题说网卡驱动装不了  我就给卸载了
就不行了  官网下载的驱动都用不了

网友(2012-03-16):
哎我的也一样 烦死了

网友:
我的网卡芯片也换了南桥也换了还是装不上网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