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k8t890 VCORE偏低故障一例

楼主(2010-10-08):
FOXCONN  k8t890  AM2接口
不跑码
VCORE=1.1V

测ISL6566 VID:从VID组合来看应该是输出1.325V
更换6566
无效
测PCI AD值,发现有一根AD线比其他低30,是连到网卡的
将网卡该脚翘起来,再测PCI AD值
正常了。

通电还是1.1V
索性将网卡直接取下,
通电跑C1了

再做了一下试验
分别将BIOS芯片取下、将BIOS资料清空
以上两种情况下:VCORE都是1.1

总结
1:VRD 11.1 的VCORE有一个VBOOT阶段,这个阶段VOCRE正好是1.1V。
细心的朋友可以实际测一下,特别是AM2的主板。在跑50之前。VCORE就是1.1V,代码一跳到50或者C1 VCORE立马上升到额定值

个人这样认为:从VRD11.1的白皮书上看,
VBOOT阶段应该是OUTEN有效之后 至 VID有效之前的等待期
但是为什么PCI设备异常,BIOS异常等情况会造成VRM一直处于VBOOT阶段呢
应该是总线将所有异常(包括PCI设备异常,BIOS资料错误等)信息发送给CPU,或者PWM,
而后就一直处于VBOOT的等待期
直到异常状态消失并解除锁定状态

2:网卡等PCI设备,即使 PCI AD值正常,也不能忽视

所以说现在修VCORE部分:完全不能依靠以前的那些套路
不光光是考虑VID EN FB
因为总线的存在
因此应该考虑整张板子的因素

网友:
我遇到过此现象,富士康给七喜代工的865Gv主板,也是网卡内部出问题导致不跑码

网友:
CPU电压低还有这么多的地方要查,受教了。

网友:
看这个意思是不是说:网卡导致CPU_CORE工作不正常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你理解错了,正确的来说是网卡导致的不跑码。 CPU核心供电本来最初1.1V就是正常的。跑了若干个代码以后由BIOS最终调节成CPU本身需要的电压。

网友:
设计更复杂了,这种板应支持VCORE电压调节。

网友:
为什么PCI AD会影响到VCO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记得有几张AM2的板子核心偏低好像也是刷BIOS刷好的。。

网友:
远影大师的贴子就是有含金量,学到不少!

网友:
好经验,以前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都是AM2的板子,有的南桥导致的有的竟然是CMOS电池没接好。

网友:
今天修一块映泰6100-M7的754板。。VCORE也是1.1V··
       测其他供电都正常··插上显卡测PCI-E的A11无电压··PCI-E时钟脚A13无电压·A14有0.75V
              北桥加焊过无变化··大家帮我分析下还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BIOS 都会影响到K8以上的AMD 主板供电的

网友:
呵呵检测到内存后才会升上去的。

网友:
这个案例不错,修板也要多转几个弯子

网友:
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修了这么久 的AM2主板 一直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明天到公司了看一看啊

网友(2015-10-31):
难怪,碰到好多板,cpu供电芯片换过,vid,vcc,en,fb正常,就是不出cpu电压,怪事,好多板都直接叫客户换版

网友:
網卡異常造成的故障,學習了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判断准确。。 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