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电视 电源板 变压器旁边的电容老是鼓啊? ...
清华同方液晶电视 电源板 变压器旁边的电容老是鼓啊?????

楼主(2010-10-08):
这个液晶显示器都修过三回了 都是那问题 有什么号召吗???? 高手说说啊? 谢谢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估计是设计不良,都是被热出来的。还有一个就是用耐高温,耐压高点的换上去

网友:
谢谢了 我试一试看看

网友:
换 稍 微 大 点 的 电 容 试 试 。。。但 是 别 换 太 大 。。

网友:
你大概是换的是同一批次的电容,更换耐压高一点就好了。

网友:
电容质量不好,及其使用环境温度可能比较高,,

网友:
换的电容的耐压找个比以前高10V的应该就会好点

网友:
此升压电容比较特别,不能用一般的电容代换。

网友:
天高云飞
的帖子
那用什么电容换啊 ???????

网友:
直接换通用电源板好了。。

网友:
用固态电容

网友:
板子设计的问题,换耐压,耐热高一点的,维修了好几块都是这样,高压包那里很黑

网友:
发现大家对电容的代换了解太少了,告诉大家一个规则。
现在的电源低压输出一般都是∏型滤波的,电感前面的电容(也就是靠近整留管的)要求是低内阻(低ESR)的,耐压是输出电压的3倍,使用温度最好是105度的。后面的电容是普通的,耐压是输出电压的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