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的一块板子

楼主(2010-10-08):
联想家悦里头一块K8的板子 上闪龙2800+CPU 开机跑C1 过十几秒钟开始内存报警 但是内存是好的 电压也正常 应该是哪里的毛病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观察内存槽周围零件有没有烧过的痕迹,然后查供电1.2V   2.5V是否正常。

网友:
引起不过内存有很多原因
LZ仅仅查了供电是不够的
SMDA SMCLK 内存时钟,插槽,BIOS   内存AD线
等都是要逐个检查排除的

网友:
u坏也会不过内存。试试换u

网友:
1.2伏是哪个脚呢 劳驾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