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500G 不认盘 WD5000AADS

楼主(2010-10-08):
不认盘,有很小嗒嗒的响声,BIOS自检很慢!数据很重要!请高手指点!!!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撞到一台好机器上,看能认到不,认不到就麻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好几台电脑都一样,哎,客户要资料啊,质量也太差了,才用一个星期就挂了!!!

网友:
呵呵WD的绿盘吧这个要数据的话目前只有UDMA能支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客户资料重要不,不重要的话换个硬盘好了。实在重要只有找专业数据恢复设备,开盘了。费用相当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