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机换高压条后5V接哪里?

楼主(2010-10-08):
我发现很多原装液晶换高压条后,开机就会亮一下就不亮了,高压条有个亮度控制的5V,这个5V应该接哪个位置才会正常呢?

网友:
高压条上的亮度控制可以不接。接开,关就行了,你不知道呀,如不正常,可以把开关和亮度控制调一下,可能你接错了。

网友:
我也正为这个事情发愁呢··  高手们   帮帮忙吧···

网友:
会不会  亮度调节接错了 呢

网友:
教你一个方法很简单的,一般高压条是控制信号是高电平开启的,接上电源不按开关键用表测量信号点是0V,按下开关后,再去测信号点如果这个时候为高电平,这个点就是控制信号,个人经验,很有用的,

网友:
接开关就行了?能具体点吗?接到哪条线?怎么判断。

网友:
高压板上到驱动板上就4根线,电源   地  亮度控制   ,开关。电源,地接不来,那我也没i法了,亮度和开关你可以先照上面的那位网友那样接,有的驱动板上注明了,你看一下E文。如没接正确的话,你关不掉机,你关机后好像是白屏,或是开机是黑屏。

网友:
只要接上3根线就可以。12V 电源地线还有ON/OFF开关信号线,开关信号线一般是开机的时候有高电平3V-5V,关机无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