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has been changed 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M

楼主(2010-10-08):
一块技嘉845主板型号(P4 Titan-SDRAM) 开机提示cpu has been changed LEASE RE-ENTER CPU SETTINGS IN THE CMOS SETUP AND REMEM  按F1和其它任何健都无反应。有清过COMS和更换过电池。

网友:
cpu被改变了,要求你重新进bios里设置cpu参数。一般来说,主板会自动设置的。你进bios里设置一下,保存后下次开机就不会再提示了。

网友:
我也知道设置,只是现在按F1键无反应

网友:
刷BIOS
或查一下PS/2电路。

网友:
U座不良,从安试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指点,我都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键盘不能用,查一下PS2电路

网友:
有些主板你接的是u口的话是不会有反应的。试一下用ps2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