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P557一半白屏

楼主(2010-10-08):
清华同方P557 15寸液晶显示器 开机正常 就是1\3的屏白屏 不知道什么问题 郁闷的要死 求高手解决

网友:
    你先换屏线 试试  如果不行  那一般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屏线,就是屏坏了,或者把接口用酒精洗一下

网友:
基本是屏坏了

网友:
这型号的显示器数据线超麻烦·两条·哎·去网上找找看啦·

网友:
这 应 该 是 屏 问 题 吧 ,,,屏 线 拔 用 橡 皮 擦 和 酒 精 洗 洗 。。不 行 就 没 办 法 了

网友:
节哀吧!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