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09-3-25
v3000的965独显,拿来时不显示,显卡重值了一下好了,显示正常。。可是做系统做不进去。可以把系统GO进去,但是解压时就蓝屏,代码是0x00000A5,换了好几种版本的都不行,全新安装 也不行。。硬盘换过,内存也换过,显卡也已经换过现在还是不行,BIOS里也没有硬盘设置,不知道有没有高手遇到过,,求解。。。 |

网友(2010-11-11):
重装系统就好了,谁叫你拔了CMOS电池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装XP怎么都蓝屏 后来装WIN7的好了

网友:
是不是windeos7的核心和XP不一样啊,,,可以换个有温控的显卡就会好。

网友:
V3000、DV2000确实有一批板装XP是不行的,BIOS里面没有硬盘参数修改选项,一般用户刷BIOS的话很容易将其刷黑掉,建议这款机器最好不要刷BIOS,(因为我自己的机器就是这款,试过BIOS刷新但结果还是一样)其它WINDOWS VISTA OR WINDOS 7 也很好用,就是系统资源占用比XP高些,但系统的安全性、稳定性还是很强的,软件的兼容也很好,如果有兴趣装成这两个系统用用也不错,必竟XP也用过这么多年了,产品总是会越来越好的,支持一下新产品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确定是要改硬盘模式,不然是会蓝屏的。请问楼主改了没有?如改了可以请回复一下,好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不装XP,顺便看一下硬盘的开启的模式

网友:
我都想转行了,再累

网友:
有些是装了不XP只能装VISTA或者WIN7的.

网友:
硬盘模式没改好,呵呵。

网友:
设置一下硬盘模式,再不行刷BIOS试一下,以前我遇到过一台,刷了BIOS就好的

网友:
应该刷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的事。 v300无话可说毛病太多了

网友:
改一下硬盘模式试一下,可能系统版本也影响吧

网友:
换个内存条,试下,我昨天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不是硬件问题了,HP就是那样

网友:
以前是xp系统的吗 那这个机器做完显卡只能装win7吗

网友:
装WIN7如果确定光盘光驱都没问题, 还是装不上,那就是硬件的问题,V3000有的主板装XP要刷BIOS。

网友:
这得 换bios  我们就遇到过只能装win7 客户一根筋的要装xp  后来找了块一摸一样的料板 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楼主看看硬盘模式吧。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SATA硬盘驱动的问题,找个新版本的集成XP试试看。

网友:
前几天也遇见这样的问题,是换了块主板装XP蓝屏。学习了,以后遇见就先装WIN7,不行再刷BIOS!

网友:
你是不是装了XP,装WIN7应该行

网友:
直接刷BIOS 应该可以实现的 啊

网友:
刷BBOIS准好。

网友:
原来是系统原因啊

网友:
装WINDONS 7是好办法,最好是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