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纠结了----ACER ZG5当LOGO

楼主(2010-10-08):
各位:此主板故障为拆除声卡后不当LOGO,装上声卡就当,声卡,南桥已更换,当断开声卡跟南桥的AZALIA总线中任一根,就不当logo。
请问:1.南桥是不是声卡工作的必要条件?声卡的输出端电压是正常的,这样应该可以判断为声卡已工作。当在当LOGO时测到AZALIA总线的(时钟,复位,初始化,输出各一根线)电压是正常的。
           2.如果是南桥的问题,相邻网卡和SD卡IC也更换了,还有可能是什么地方问题呢?
请技术高手们帮忙瞧瞧,有解决了我贴出来

网友:
还有功放呢.有换过试试吗?

网友:
有没有内置猫的    你试试查下那个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呢? 或者把机器装完整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功放跟南桥是没有关系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上网本,没有内置猫,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在机器上拆下来刷过了,谢谢

网友:
是不是南桥检测声卡的哪里不对啊?

网友:
我现在不确定是声卡还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