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FS转化为FAT32 还有 FAT32转化为NTFS 的2个系统命令

楼主(2010-10-08):
硬盘直接的格式转换 多数人可能都是使用工具去转的
其实我们可以利用2个系统命令 轻松实现 硬盘格式的转换
我上次因为要装VISTA 系统 那系统要求硬盘是NTFS 才可以安装
我就是使用命令 将 FAT32转化为NTFS  的 转换后 数据无损
1:FAT32转化为NTFS

开始-运行-输入cmd 进入ms-dos窗口
输入命令convert c: /fs:ntfs回车
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一般全部按Y 最后手动重启 在下次启动的时候会自动转换

备注:C:  可以是其他任何盘
2:NTFS转化为FAT32(慎 用 !)
开始-运行-输入cmd 进入ms-dos窗口
输入命令format c: /fs:fat32 回车
然后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一般全部按Y 最后手动重启 在下次启动的时候会自动转换

备注:C:  可以是其他任何盘

补充:可能部分朋友只看文章的开头了,第一个方法XP下确实可以无损转换,包括C盘,自己也曾经这样转换过
但是 第2个方法 也就是 NTFS 转FAT32  是格式化磁盘后转换,请注意数据备份!

网友:
NTFS转换为FAT32,可以直接PE启动电脑,利用里面的分区软件转换的。

网友:
额 。。。那 也 是 一 种 方 法 。。。

网友:
NTFS转FAT32,直接在我的电脑里面选择相应的盘符,然后选择哪一种格式化,就可以了。何必输入这么烦琐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