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90不开机求教。

楼主(2010-10-08):
客户下雨进水送修(进水时电池在机器上),送修及时,拿到手后讯速拆开吹烘一番,整个主板相当干净,局部有点清水,清洁烘干后,插电,按开机键无反应,按还原键灯会闪一下。
待机电流0.1,3.3V、5V正常,休眠开关正常,此机主板上另有一个开机键,试按也无反应,测键上有3.3V电压,按下后可以拉低。有点晕了,
      测量各晶振电压,当测到南桥晶振时,表笔一搭上去时主板亮了,(板上还有一颗指示灯,)风扇转了,但不是正常的转几秒就仃,而是长转,死机了。此时晶振电压有0.8V左右,插屏上去,再搭表笔上去,又亮了,多搭了数秒,机器开起来了,联想的LOGO出现。
      反复的搭着试, 有时搭上去风扇长转,屏无显,有时甚至可以进到XP画面。然后死机。
现在我有点晕了,这是什么原因???南桥故障?初拆开时南桥旁无水,很干净。
    插电待机时细摸各芯片,只有4401有温升现象,微温,其它冰冷。
    求个思路。

网友:
换晶振,杀南桥,注意周围的小电阻电容,进水机有时就看你细不细心了。

网友:
南桥受腐蚀了,得把南桥拆下重新植球

网友:
先做南桥看了,,,,,南桥那里真的很干净,,,,试试吧,BCM4401坏会不会引起?

网友:
水流到南桥里面了!!

网友:
想了一会儿,还是没动,怀疑南桥下面进水脚间漏电引起的。加焊剂吹了一把南桥,开机了,正常,先观察。

网友:
学习了,搭晶振可以开机,弱弱的问一声,搭的是晶振的哪个脚。。不过,进水的机器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电压档搭晶振两只脚

网友:
谢谢各位,此机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