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好多板子待机3.3V和正12V上电就亮?

楼主(2010-10-08):
最近发现好多775针板子待机3.3V和正12V上电就亮。。
能开机能跑码,双步卡挡E0 04
这说明3.3V短路了呢?还是什么呢,在上电不开机的情况下能量到黄线上有2.8V左右的电压。

网友:
一般DOUBLE电路串路。

网友:
----------------可能是5VDUAL 或者3VDUAL串到了这两个电压上面去了。导致码卡上的3V,12V指示灯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怎么解决啊?从那些元件开始检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窜路会不会影响主板正常工作?应该从那些元器件着手去检查啊?或者说那些器件嫌疑最大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现象一般是双路供电串路了,找到3V与3VSB接的元件

网友:
回复 网友D:

板子已经修复了,测试过WINDOWS系统下拷机一切都正常,应该窜路也没大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