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纽曼小红豆 电脑USB线插反烧坏了

楼主(2010-10-08):
如题 纽曼Mp3 由于电脑内置usb线插错 再插上mp3 mp3结果开机没有什么反应
请问该如何维修mp3
拆开看了,没有明显的伤坏痕迹!
我想问的是,一般是哪个电子元件坏拉!! Mp3不开机 点不亮!
不开机

网友:
烧了吧。拆开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烧的痕迹。。

网友:
-----------应该烧了。你是那个5V和GND之间反掉了吧?

网友:
看看里面有保险没?有的话应该烧了保险什么的

网友:
可能是接口处的那个贴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