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在提个显卡GPU加焊的问题吧

楼主(2010-10-08):
                  我用自制的松香水加焊GPU,,失败了,,加焊完后故障是开机黑屏。。但能直接进系统(有系统的音乐声),。我重点怀疑我的加焊温度没有控制好,,要不就是用松香水加焊的效果不理想,,BGA焊油我朋友那有买,,,因为我是用风枪直接加焊的,这里想问一下用风枪和BGA焊膏加焊GPU的时候要把风枪的温度和风速控制在多少为宜呢????

网友:
以前我用8205风速都开最大8档,温度这个就不一定了,搞有铅200都够了,无铅有时250都不行,这个没那么死板的,风枪搞无铅的桥还是不怎么好用,摇风枪手要得手都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