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无复位

楼主(2010-10-08):
t40无复位南桥换过,南桥是好的。测量一下PCIRST是2.5V。这种问题怎么修?
问题

网友:
无复位先量一下电压是否全出来了,T40的机器无复位很多都是电压不全所致

网友:
对,先量一下电压,确定电压都上正常了。然后排出外设。

网友:
PCIRST都没有,1.05肯定没有!有没刷过BIOS?

网友:
打一下PCI26脚对地阻值,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