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插到电脑上,电脑就反复重启,显卡什么地方的事?

楼主(2010-10-08):
讯景6600GT 128M PCI-E的显卡,插到电脑上电脑就反复重启。是显卡的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主板是什么的
这个大多数是主板北桥的问题
量控制信号可以量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没有问题,我上别的显示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可以查下显卡的的控制信号了,一般来说就是桥空焊了

网友:
会不会是插槽问题?用香蕉水洗下看看

网友:
插槽应该没有问题,我想应该是桥空焊了,明天去试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