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么用RST测试无法识别的内存。

楼主(2010-10-08):
怎么用RST测试无法识别的内存?我用一条好的带这条不能识别的条子,还是不能识别说这条坏的内存。用坏的不能开机。
请问像这样不能识别的内存该怎么测试?我用的是斯巴达克的主板,有4个DDR1的内存插槽。

网友(点评):
我知道。秒杀

网友:
你主板不支持DDR1内存测试!主板把坏条直接跳过了!还有要确定内存SPD没有问题!表达能力不是很好,希望你看得懂

网友:
呵呵~表达能力很强,我看懂了,
问下能把DDR1-400的内存的SPD修改成DDR1-333的吗?

网友(点评):
直接找一个333 BIOS刷一下,用SPDTOOL

网友:
好像可以,我只把ddr1333的升到ddr1 400后用不到啦,不知道你的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