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问题:开机主板显示能过,不过显示器不显示,怎么解决?

楼主(2010-10-08):
影驰GF6600GE 128M PCI显卡,开机主板显示能过,不过显示器不显示(显示器和视频线都没有问题),像这种情况,一般是显卡的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怎么解决?

网友:
查接口行场输出。GPU和显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接口行场输出怎么查,请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口的13 14脚是行场输出。

网友:
一般都是主芯片空焊。。查一下。。。

网友:
很简单 去维修店   叫他放他的显卡进去 ~~  如果可以    很明显是你的显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是DVI接口,要测那几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