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新联想笔记本分不了区

楼主(2010-10-08):
怎么分区,在PE里显示都是一个区,PQ,DM都用了,不行,DISKGEN进不了,请问下怎么办?

网友:
你那是什么概念?写明白点

网友:
提示什么?有没有在DOS下,用gdisk工具分区试试?

网友:
不知你装过没有。。。。先进BIOS,,把IDE模式设一下,,不要是AHCI的。。。。。然后在试下说不定会有效果啊。`

网友:
安装版的里面一步一步去分

网友:
用全新的安装盘进行一步一步,可以进行分区与格式化。

网友:
有坏道吧!先在台式机上试试

网友:
前几天我碰见两台新的惠普CQ42笔记本也一样,原本没装有系统。
  用安装版安装一下就蓝屏,用论坛的维护工具进入PE,进入PE以后PE里面的所有工具都不显示出来,硬盘也认不出。
   光盘里的PQ等工具连无法运行。
用U盘的晨枫工具能进入PE也是认不出硬盘。里面的所有工具都无法用。
  最后用了杏雨梨云的U盘启动里面的DISKGEN2010成功分区,进入它的2003PE系统,正常认出了分区后的硬盘GHOST完重启,顺利装完XP。
  后来为了验证,用晨枫U盘的PE进入PE,还是无法认出分好区的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PQ DM都用了不行,怎么个不行法先说清楚

网友:
   你的PE问题  。进PE找不到硬盘  ,。下个最新的PE装U盘里面

网友:
低格有没有试哦  联想的品牌机好像要在其它杂牌的机子上低格才行

网友:
进BIOS找有AHCI选项的改成IDE或其它选项!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我以前试过,不行就用这招,用自带的把硬盘分为四个区,你还得留意了,这个硬盘装系统有点挑,最好用绿色安装的

网友:
用GHOST分呀,一般GHOST里就有这个东西呀。但一般要改一下硬盘模式。。

网友:
好像是硬盘的SATA接口换代导致的,用最新的工具可以的,慢装的盘也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想机好像有个隐藏的磁盘的。你试一下,拆出硬盘到另一台机子上试下吧。。

网友:
挂硬盘到台式机上面搞好在上本子试一下了

网友:
多大的硬盘啊有的大点的硬盘PQ,DM不支持试试用别的分区方式

网友:
新联想的本本就是这样的,PE下认不到硬盘的,要想认,进BIOS,,把IDE模式设一下,,不要是AHCI的。就OK了。

网友:
BIOS里硬盘设置成AHCI模式了。现在的本本都这样。

网友:
换一个版本新一点的装机盘,进入windows pe  系统,然后用pe下的分区工具进行分区,我一般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用呀    输DOS命令吗     我是半路出家的和尚    不是很懂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哪一个选项里呀   由什么改成AHCI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