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方正品牌机主板BIOS

楼主(2010-10-08):
求富士康主板BIOS,型号是6617MXPRO,些主板是方正品牌机上的
特写

网友:
这种BIOS不好找。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刷了些BIOS后,症状成了可以点亮但还是报警,之前是一长两短的报警声后不能点亮并且一直在不断的报警,现在只是键鼠不可用,但键盘的电路应该没问题,我看了供电正常时钟和数据对地也正常,这个键盘是直接南桥管的

网友:
可能还是BIOS。

网友:
还是bios问题嘛,再找

网友:
BIOS 前几天才修了一张一样的  昏   BIOS没读出来

网友:
我现在怀疑南桥问题也怀疑BIOS问题,但如果是BIOS问题,我不知道到哪去找了??
要是有这样的品牌机BIOS,可能可以试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供电正常时钟和数据对地也正常,
先把排容拆掉,不行再换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