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0-08):
一快T-series AM2 的主板 插上ATX电源 开机针旁边的一个芯片就发热。也不跑码
请高手请教下。 怎么解决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汗。什么芯片。 没用的就先摘下看能不能上电

网友:
你现在机器是不加电,还是不跑码,先把故障描述清楚。

网友:
是1117三脚芯片吗?换了试试

网友:
也许、还可以
的帖子
说清楚芯片具体型号 人家 才好帮你

网友:
本人建议版主将发的求助帖 理出一个格式出来 我发现N个帖子 发出的问题都是让人摸不着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