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8L,开机,ASUS这几个英文,会是彩色的?

楼主(2010-10-08):
为什么A8L,开机,ASUS这几个英文,会是彩色的?必须用键盘重启,一下,才可以,但是有时候,开机,会是正常的,这是为什么呢,现在我这有2台机器,是一样的,但是有一台步行
重启

网友:
刷一下BIOS看

网友:
接了一台A8N的,今天我试了一下,按开关旁边的带音乐胶片符号的开关,会出现彩色的华硕图标。估计是看碟片用的,上次修了一个Z99M的会自动开机,出彩色的ASUS LOGO.换了按键就好了。

网友(2010-11-07):
彩色的LOGO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有可能是进入主板的其它的功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