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日记之一:电源芯片isl6556的问题

楼主(2010-10-08):
  今天收到一块映泰p4tpe pro主板,先量vcore,3vsb没对地短路,上u,通电,不跑码,复位灯常亮,量vcore没电压,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芯片型号是isl6556,27脚en信号0v,26脚vcc5v,3-8脚vid信号组合是001001,查了pdf代表0.975v.2脚通过保险电阻和562电阻到cpu风扇中间脚,562电阻在风扇这边有11多v 电压,在电源芯片这边没有电压,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后故障依旧,到此思路卡壳了,请高手指点下.先在这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查一下别的供电有没有正常了。别的供电正常没EN的话,跑EN线路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