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70数码相机无背光

楼主(2010-10-08):
三星L70数码相机无背光,背光电压为3.4V,好象不正常。我用可调电源测要到8V才能亮。背光电源从一个标记为IA86G的六脚元件输出。不知这是个什么元件

网友:
主板的背光电压是否正常,要通过电路图来判断,而用可调电源8V才亮,你可以拆出来看看背光是并联还是串联来判断主板应该输出多少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背光只有两根引出线,用8V电压可亮,是不是证明是串联的.是好的.版主修过好多三星能帮我量下多数的背光电压是多少

网友:
嗯,,8V可以点亮,基本可以证明是串联,是正常的,问题应该就出在主板为背光所提供的电压上。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你测量主板为背光供电的电压是否实际电压,如果是的话,简单方法就将屏的背光改为并联,这样3。5V已经足够用,就是担心输出的电流不够大,而背光偏暗,修主板有一定的难度,还不如先尝试更改背光为并联省事。

网友:
电源供电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救呀,现在开机都开不了.电池充饱电了.充电由红变绿了.但开机无反应.我只是把
    背光主板输出部位的胶水挑掉了.现在开不了机不知从哪下手.

网友:
看来又烧机了,基础不扎实,三星机器烧了基本是要需要更换芯片的。

网友:
你要仔细检查碰到那里了,三星的机器不算难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保险烧了,改并联从哪引电源好呢,现在输出的好像是脉冲的电压,点一个LED都一闪一闪.直接从电源上引,关了机也会亮屏

网友:
不会是脉冲的吧,脉冲的话,8V的时候也闪啦,

网友:
是个升压 芯片   无论电池电压高低都能稳定输出    保证背光亮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