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维修

楼主(2010-10-08):
暑假的时候曾经发过一篇贴求救。没有解决。今天终于全部修好了。
原始故障:1:用电池供电关机不断电,仍然有3V.5V待机电压,所以不能再次开机。

:保护隔离MOS管发热严重。(昨天看到本本波版主的文章《X31 不充电》才想到查一下这个电路,原来以为没有问题的)
过程:
故障1:查MAX1902工作条件。发现SHDNON3 都为高电平。查ON3来自VL MAINPWON VL 是线性稳压产生的。MAINPWON来自LM339 .LM339 发现6脚反向输入端没有电压。飞线。修复。
故障2:查两个MOSG极电压全都是19V。奇怪了,算出来应该是8V多,电压太高了。MOS管应该是截止才对。这里感谢本本波的文章提醒了我。MOS管中的二极管通过大电流所以发热严重。吹下来测量,Q4坏了。由于在学校没有这个MOS管,所以直接飞线短接了DS。心想着这回不发热了吧,开机果然不发热了。但是问题又来了。用电池回复故障1。晕倒啊,白高兴了。
继续修吧。拆掉DS的飞线,问题解决,看样子还是得找个P沟道的MOS管才行。在柜子里唯一的料板上看了一圈终于发现了一个,本来上面有几个的,可是全被别人拆了。换上OK
分析:由于短接DS电池B+变成了VIN,有了VIN所以MAINPWONSHDN是不会关闭的,所以又恢复了故障1
换完了MOS管,再次测了G电压发现是14V多。电池电压。奇怪了,用维修电源供电,同时也插了电池。难道还是工作在电池模式下?测PQ9 2 只有 不到1V ,但是PACIN ACON 都是3V多。  难道又断线? PQ9PR32断线。飞线。试机。故障终于排除。
总结:本来电脑电源接口处烧了个洞,但是能开机也使用正常根本没想到有这么多问题。就是因为那个烧出的洞所以导致MOS管没有导通,一直靠里面的二极管供电,所以发热严重。同时烧断的另一根线恰恰不能把MAINPWON拉低所以关不了机。
小弟新手,现在在读书,修机器是业余爱好,这也是修的第一台机,各位大哥看完莫笑啊。感谢基地的电路图点位图。谢谢。
最后又一个问题:PQ5上面的PZD7有什么作用?

发张我的桌面。呵呵,看书的地方都没了。

网友:
兄弟,您的工作台太说不过去了吧
建议:桌面长至少1米2,宽至少80厘米,收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上学,这是我宿舍。我们睡上面的。下面是书桌。呵呵

网友:
上什么学啊,楼主学的是什么啊,板子都能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学医学的,小时候比较喜欢电脑所以后来就自己看书,自学的。现在还很菜啊,呵呵

网友:
不错,不过现在搞这个没钱途。。。

网友:
呵呵业余的也这么牛比啊

网友:
不错啊  可以当医生  还可以给电脑当医生   厉害啊 呵呵     电路分析的这么经典  呵呵

网友:
业余的比专业的看图纸都牛的很啊

网友:
真羡慕LZ。难道上过学的就是好吗?我怎么看理论老是看不懂类。哎。伤心中

网友:
LZ自学的不错啊。。

网友:
其实我挺佩服那些自学的人  因为高手都是在自学当中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