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 亮一会儿,就熄了

楼主(2010-10-08):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飞利浦190ew9的显示器,上电开机,显示器正常了大概2分钟,后就熄灭,关机再开,亮1秒左右,然后再开就不显示器了,请教下是什么问题,我想换通用高压条,但是又不知道 SW  和 ADJ  接哪里,  还有一个12V高压条供电不知道怎么接,希望老鸟们多多指教啊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哟!

网友:
能肯定不?   正等待中啊···

网友:
接上几根灯管就 知道是不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用外接的 试

网友:
电压12V
地线
驱动2.5V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刚刚修过,我是把电感焊掉,12V接电感的一脚,其他其他去驱动那里找就有啊,用万用表,不过这个机器你点一点时间试试摸摸两个原来一体板上的变压器有没有异常的发烫,如果两个温度不一样估计灯管线虚汗或者断了,第一次我修这个显示器的时候就是换了高压条结果发现高压条上一个变压器超热,没办法拆屏结果上面两个灯管有一个线断了。其实用外接测试灯管的时候灯都能亮,所以这个屏如果你改了高压板一定要点一个小时这样摸一下变压器有没有异常发热,如果没有一般灯管上面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的关键是这个机子,开关变压器出来的就是16V   我找完了整块板子,都不见一个12V 的电压,最郁闷的是  现在没有灯管,不然也就好判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了,我有个笔记本15.4寸的屏, 不知道能不能试下??? 灯管是好的

网友:
你 用 通 用 版 试 试 。。不 就 知 道 了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 不过不知道详细的接法。能告诉下最好了

网友:
高压板供电滤波电容比较爱坏,再就灯管,先查找出问题来再换,啥都不查就要换高压板是不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经过检查,发现时上部灯管坏了,但我还是有个问题,为什么只坏了一组灯管,而另一组就不能用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去驱动板上面找 SW  和 ADJ 吗?

网友:
是灯管问题  09款通病 灯管做工不好 回馈电路老化 只有换灯管 我已经修了8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有其中任意灯管坏了造成负载不平衡,高压保护了,换上新灯管就好了,换的时候注意点别把屏弄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