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PS3005S电流灯常亮!

楼主(2010-10-08):
去年在深圳买的,刚用时电流灯C.C.也是常亮,(正常应该是电流超过设定值时才亮的),但不知道从哪个时候自己好了,昨天没事拆开看了一下,想换个电位器,但因为极不好换,所以没动过电路板就装好回去了,再打开就是电流灯常亮了

网友:
我的刚要回来也是,后来才知把电流电位器关完就会那样,看一下你的电位器是不是好的,或电位器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关完电流灯当然会亮了,我的可能是电位器坏了,但不知道是多少欧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