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指导:清华同方R17AN显示器故障(或赠图纸)(已修复)

楼主(2010-10-08):
此机原故障为不开机,换+5V电容(失容)后开机显示正常,以为修复而合盖,再开机却黑屏(隐约有图象无背光).测电源的二组电压分别为+5V和+40V(此电压滤波电容为35V,这40V电压肯定不正常),请大师指导或赐图纸.谢谢!

网友:
修高压板。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先学习一下

网友:
12V的变40V了?没修过

网友:
我也有一台呀

网友:
。。。。。。

376057772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此显示器已修复,特将结果发出,与大家分享:是高压电路的控制IC OZ9932DN坏了,换新后机子正常.

网友:
高压电路控制芯片怎么会引起12V变40V啊,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OZ9932DN是电源(+5V)脚击穿短路,造成+5V电源负载重,而OZ9932DN控制下的高压电路没启动,造成+22V(高压电路正常工作电压)电源空载而致电压升至40V左右.此电源的稳压取样电路在+5V上,+22V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多谢!以后有不懂的地方请多指教

网友(2011-08-13):
明白了,多谢!以后有不懂的地方请多指教

网友C(2011-09-23):
也遇到这种情况  我就没楼主幸运了   OZ9932DN和P607 坏了  换了后   40V 的电压变成了22V-24V左右波动  输出的5V  在5v多点波动  电源指示灯成绿灯闪烁  灯光一亮一熄的   电源板上的电容基本换了一遍了   现在换没搞定呢

网友:
讲得很好,我去好好的检查一下多谢啦..................

网友:
你要查的就是高压和灯管了,空载了电压会升高

网友(2013-04-18):
哎  正在修这台机器,好烦

网友(2013-09-09):
我现在有在修这个机器 5V滤波电容鼓包了  换了2只 通电了 接上信号 无背光 电筒照一下 有图像的 测电压空载也是33V  我在考虑换板 还是定高压控制芯片呢

网友(2014-08-06):
我这里也有一台,不通电,该怎么修,有图纸吗

网友(2015-01-15):
这高压板的主芯片可以代换吗?用什么代换?

网友(2015-05-22):
引用 网友C:
也遇到这种情况  我就没楼主幸运了   OZ9932DN和P607 坏了  换了后   40V 的电压变成了22V-24V左右波动  输 ...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刚开始也怀疑是OZ9932DN和P607坏了!换了后故障依旧。最后查到还是高压线圈故障。

网友:
经验很重要

网友(2015-12-20):
高手帮一帮啊

网友(2016-04-02):
清华同方的图纸比较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