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一体板改高压条,12V接16可以吗?

楼主(2010-10-08):
液晶显示器一体板改高压条,12V接16可以吗? 我的一体板上面有2个不知道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的东西,型号是 第一排 NIKOS 第二排 P6006BD  第三排 UN29J0817   测得中间一个脚是16.3V的电压,其余2个脚没有电压,故障现象是开机亮2分钟左右就熄,再开机亮1秒,然后就不亮了,机子休息个10分钟又回到前面的故障,怀疑是一体板高压条故障,想更换,就是不知道12V接16.3V行不行,还有就是ADJ  和  SW  怎么接,知道的高手麻烦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兄弟···我们都是菜鸟,这些老鸟都在忙什么呢···路过也帮忙解决下嘛  小弟一直在电脑旁边等着呢···

网友:
TAOBAO上有卖12-18V的高压板的

网友:
我 也 不 懂 诶 。。。。坐 等 老 鸟 了 。。

网友:
可以,ADJ一般不用接,SW可以试着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是想知道12V的高压板能不能用在16V的电源上,不是要知道哪里有卖。谢谢

网友:
12V可以用16V,我22V电压都接到12V的高压条上面可以用的,一般接地、16V、还控制就好了

网友:
通常我都会用二极体做降压的动作,降到14V以下,达到高压条的额定电压以下,比较安全

网友:
还是降下电压保险一点,9楼的师傅已经给你方案了

网友:
16V的可以接在市场上一般的高压条上   电压最好别超过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