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2400电脑 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10-10-08):
联想启天M2400电脑 不能正常关机 请大家给个思路,电源硬盘都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
电脑

网友:
怎么个不正常法,关机了怎么样。

网友:
你要把故障描述清楚一点呀,测试卡有什么跑马没?

网友:
故障都不描述 列么含糊

网友:
故障没描叙清楚 不好说 怎么个不能关机呢

网友:
换个IO芯片试试吧

网友:
补充一下,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关不了机。到正在注销就停了。系统换过了

网友:
把U 风扇 内存 换了都试试!

网友:
都换了不行,客户急着用就那样拿去用了

网友:
曾经在论坛里看过有一贴与这样的情况。楼主搜一下。好像是换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