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源故障。

楼主(2010-10-08):
一个先马逾辉420电源,故障现象:输出没有12V、-5V
新手不知从哪个地方下手,来请教高手。

网友:
自己顶一次。

网友:
帮顶了,我也新手帮不到

网友:
其他的电压正常吗,辅助电源有无输出,其它输出端有无短路,电容有没鼓包···先查查再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他电压是正常的,辅助电源是指什么啊?我是新手,很多东西还不知道。
观察电路板,电容是好的,有一个电阻处温度很高,板都烧黑了,是不是短路了?

怎么上传不了图片啊?就在上传中这里就站住了。

网友:
把你说的那个电阻取下来量下看有没有烧开路,如果有就找个阻值一样的换一下

网友:
先看辅助电源有无输出,短路黑绿两线看有无12,5伏电压输出,鼓包的电容都换一下。

网友:
电容代换试试,电阻开路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是主板还是电源问题,可以脱机检查电源是否好,用脱机法检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阻换了,好像没原来的温度高了(没试多久),但还是没12V和-5V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新手,不懂什么是辅助电源
拆开时只有一个电容鼓包,已换了,就是短接黑绿测的,没有12V和-5V,其他都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的就是脱机法测的

网友:
先测300V直流,无300V直流的话就是整流有故障。有300V的话测+5VSB,正常的话测驱动电路和开关管,没有的话修辅助电路。都无故障测肖特基。

网友:
看线路板上有无明显的烧焦元器件?没有的话,通电后人工启动电源,看滤波电容上是否有电压?关机后电容上是否还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