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s2c过程,主板跑45

楼主(2010-10-08):
插上检测卡跑c1,39,45。死活不过内存,测试内存工作条件多满足了,内存也是换新的试了的。请师傅们给点思路!下一步查哪里了?

网友:
刷个BIOS先吧,不行就清洗一下内存槽

网友:
桥开焊么?

网友:
我那座子刷不了这种焊接八角的bios   直插的到可以     哎      一般跑这代码的还可以考虑哪里了   请师傅们多多指教下哦

网友:
一般都是不过CPU或内存条,有时刷BIOS就可以解决

网友:
技嘉的BIos容易坏。

网友:
重做北桥

网友:
也是桥 与bios

网友:
呵呵 多半是BIOS资料丢失了哦 这是主板长出现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BIOS  不行的话就加焊桥
38  39  44 45代码一般都是和桥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和南桥有关还是和北桥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很感谢涵山师傅的指点回答   过几天买个bios座子刷刷试试    桥暂时不敢动    自己做的bga     还是先刷个在试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