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的休眠问题!

楼主(2010-10-08):
一台T42能正常使用,唯一的问题就是不能休眠,当屏合上的时候,只是灯管灭了,而未休眠,在系统里点待机能待机但不能唤醒,跑AF。由于机器其他都能正常使用,来问问高手从哪个地方或去抓哪个信号入手!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今天拿来看了看,发现其实每次都是能待机的,只是不能唤醒而已,每次松开休眠键代码都跑AF,14.用PCI阻值卡发现每次唤醒,INTB,INTA,CLCKRUN.这几个信号都为0V。求高手给点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