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5VSB等一分钟才出现,然后输出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0-10-08):
一atx杂牌电源。
故障现象为:无5vsb
检查TL494-12V,无电压.检查电阻,正常,检查功率管正常,检查控制三极管损坏,更换功率管和控制三级管,电源输出正常。装上壳子后又发现5vsb又没有了。拆出壳子发现每次拨下电源后,要等一分多钟才能有5vsb,且其它输出都正常。
我猜测有两点,自激电路故障,电容漏电。刚才不小心把辅助功率管的GD短了,直接炸了。

已分尸

网友:
看看辅助电源电路正不正常

网友:
这种一分钟以后,电压正常的,一般是电容不良吧。

网友:
空载测一下5V SB电源,如果一通电就有,那应该是5V滤波电容有问题,如果还是那样等一分铝皮左右才有,那应该是电源初级部分元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