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0掉电

楼主(2010-10-08):
  客户的机器  进水过!修好之后 又偷么的掉电   现在把主板拆下之后看电流在0.5至0.6晃悠  把我都晃悠迷糊了   现在还多了一个怪癖呢!重启了!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故障了  怎么解决啊?不插内存电流时0.5,但是也掉电!插上内存是0.6,但是还是掉电!

网友:
重做北桥试下,我前两天修个东芝的就这现象

网友:
大哥 我不是不想做啊  但是这个桥片真的我都没整过(我是个新手菜鸟维修员)北桥:Inter 830 FW 82830MG后面还有乱遭的一堆堆! 真愁死我了  我没做过的 长的可像南桥了呢!能是这个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