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25AP故障

楼主(2010-10-08):
电源各路输出均正常,只是风扇在加电的瞬间转一下即停,但电源有输出,机器能点亮。给电源温控元件加温,风扇可正常转。过一会温度降下来,风扇也停了,但电源有输出。
在这块温控小板上有LM358  C1813 和几个贴片电阻。LM358的供电17V ,换过了,也不行,现在怀疑不是这块小板的问题了。不知这个故障怎么查了,这种问题可以把风扇接到12V上吗?

网友:
是不是热敏电阻变质了

网友:
换过了温控元件、LM358 、C1813

网友:
直接接12V吧。只是没有了温控功能。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接12V比较正确,可监控12V电压是否正常。